如何根据盘体判断St属于那个系列的

楼主(2010-02-25):
电路板弄乱了 ,请教一下如何根据盘体的信息判断硬盘是属于M-21 M-14 S.15的 ,硬盘的电路板弄乱了。

网友:
空板通电
看COM返回信息

网友:
02 03  一般配m14 s15
04 05 一般配m21
不是绝对的,有时互换效果更好。

网友:
直接按板ROM来做F级。

网友:
电路板乱了 ,想根据盘体信息刷BIOs 然后在做相应的处理,怎么才能根据盘体的信息处理呢 ?

网友:
看盘体上的标签
3.06 8.01 3.15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