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kingxcon内存维修一例,请指点

楼主(2010-02-25):
用rst检测工具,检修了一条kingxcon 512M内存。换了两个颗粒可以点亮机器,运行系统也可以(用了20分钟没试出有问题)
但rst重新测度jump这项测试死机,过不去!!!!请高手指点

网友:
jump需要很长时间,主板最好inter芯片的

网友:
多等一会!不一定死机。

网友:
等好久的 耐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