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E150代码泡泡00 开机无显

楼主(2010-02-25):
方正E150代码泡泡00 开机无显 这个好像是个通病 大家谁见到过么 我这好多都是这个问题 赐教
通病

网友:
不知是开机从00跑到00还是在00上就不跑了,00不跑了检查CPU供电。如有过程就接个外显看看,不行压显卡试试。

网友:
引起cpu跑00或FF的可能太多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