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GF6600LE 128M显卡

楼主(2010-02-25):
各位高手 我的一块讯景GF6600LE 128M显卡 开机显示一片灰白 测试卡跑51 应该是哪块毛病啊
显卡

网友:
如果基本的供电正常,就重做GPU

网友:
到基地下个维修盘 用显卡测试软件测一下,测试结果会保存在C盘,看一下report就知道

网友:
测量下 电压,不行做核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