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开机报警

楼主(2010-02-25):
HP笔记本,客户拿来时就不能开机,点不亮。检查拆开CD壳,发现有一个螺丝在里面,是光驱上的螺丝掉了。检查主板上有个MOS管子烧了,这个管子正好在离内存,硬盘都比较近。有两个内存,烧坏一个。管子换了,能点亮,但是一读取硬盘就开始报警两声,不停报警。换内存,硬盘都不行。系统软件故障以排除。不知如何解决,请有知道的高手支个招。谢谢。

网友:
打硬盘AD线。测数据信号线呀。。。

网友:
查查硬盘接线路口上的补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