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

楼主(2010-02-25):
各位大侠,今天 收到一台华硕A6000的
笔记本
自动关机,CPU温度正常,我新手请大家帮帮忙
笔记本

网友:
ec 南桥 触发电路不正常都会引起掉电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啊

网友:
重装过系统吗 ?

网友:
sis 芯片组吗 说清楚点 我见过一台 就是北桥过烫掉电

网友:
一般是北桥问题

网友:
加焊了cpu座现在可以了

网友(2010-03-27):
系统装过,还是不行啊,加焊了,现在蓝屏,开不机,进系统过不了多少就蓝了,有时刚开机就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