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PC-LC7007D笔记本短路

楼主(2010-02-25):
NEC PC-LC7007D
笔记本
短路,拆机取下主板,接上电流表,电流跑到3.2安,网卡旁两个场管发烫,把两个场管更换后,依旧。不知哪里出问题,遇到过这类问题的希指导一下,谢!
笔记本

网友:
那要再查发烫场管是给谁供电的呀

网友:
那两个场管是给MAX1902 供电的吧。但是哪个场管的S极接地。取下场管量焊盘上也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