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2电流上到0.60~0.65偶尔上到0.70左右

楼主(2010-02-25):
一开始电流上到0.80怀疑是显卡加焊完了显卡电流上到0.60~0.65偶尔上到0.70左右这是怎么回事      还是显卡的是吗?
CPU供电也没有事
但是内存我也换了 好几根了    还是不行

问题找到了!CPU坏了     谢谢  大家 帮助!!

网友:
0.6A在过内存吧

网友:
同意楼上,0.6还没有过内存,应该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 不行

网友:
0。6A应该在时钟复位这里,过0。7A才CPU自检

网友:
那码卡跑到那了啊  t42 可以上测试卡的啊

网友:
好像是NB的问题

网友:
北桥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