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又遇一块显卡 高手看下

楼主(2010-02-25):
太阳花  7300GT   花屏了!代码如下   是不是 又是核心虚汗的问题啊! 跟上次代码有类似的地方!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972491     44159857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32 C32 C32 C32 C33 C33 C33 C33 C34 C34 C34 C34 C35 C35 C42 C42
   C42 C42 C43 C43 C43 C43
Read    Error Count: 972491
Write   Error Count: 44159857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应该是C通道的显存坏了

网友:
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啊! 各位大哥!

网友:
把显卡图片上一个

网友:
向这种 连续错误的  C32 C32 C32 C32 C33 C33 C33 C33 C34 C34 C34 C34 C35 C35 C42 C42
   C42 C42 C43 C43 C43 C43

是不是GPU有问题啊  得加焊啊   我看以前的帖子了!

网友:
我晕  我加焊了GPU  和U2-U9  怎么变的更花了啊!   急救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 显存啊  三星的 ?  花成什么样 啊 ~!

网友:
已经报废了。。。

网友:
更花了则说明,故障扩大了,核心或者显存 连焊或损坏了
在测试上图

网友:
现在不仅  C区出现错误  A区  也出现很多错误!  咋弄!

网友:
DDR2的没记错应该是上面从左到右最后一颗

网友:
显存坏位在这片上,至于是显存还是GPU还得需要近一步的测试

网友:
显卡都越加焊越花了 我估计你那卡 几乎就是报废了。

网友:
高手DDR2排列顺序是什么

网友:
这个显卡已报废了。。。。。。。。。。。。

网友:
GPU坏了。仍了把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应该写个资料试试

网友:
GPU虚了,加焊一下就OK

网友:
此种问题如确定供电电压无异常的话,最直接的做法应该是找准C组对应显存后先用万用表针(可接尖锐钢针)直接对地量测显存外围地址线的阻抗,如值大了则是GPU空焊或损坏,如量不到则将显存拆掉后再进行逐点量测...

网友:
显存坏了..虚焊的可能应该不是很大. 在B面【数第三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