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Nbit数码播放器按键不灵

楼主(2010-02-25):
UINbit数码播放器按键不灵,想拆开擦一下修复。如图:两颗螺钉松开后,是否就可推出,还是必须先取掉液晶屏?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没见到实物不好说

网友:
可以的,两颗螺钉松开后,向上推出。不必先取掉液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