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基地里大侠们有没有装过系统???

楼主(2010-02-25):
大家不要误会我是指萍果系统!!我这有一台苹果电脑!苹果系统不好用!我叫服务商把它改成了一个XP系统!可是没过多久系统引导文件损坏!进不去了!所以我想自己帮它装XP系统可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引导U盘启动!注没有光驱的!只能用USB启动!我就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它引导!如果有人知道!请告诉我!在线等!!
电脑
苹果
文件

网友:
machome.com.cn
这里专讨论 APPLE

网友:
加一个外置的usb光驱应该可以吧。

网友:
就是不知道怎么进入BIOS呀!没提示!按过了不知道!望大家速回

网友:
可以在百度里面搜索一下看有没有苹果BIOS设置啊

网友:
苹果MAC:(苹果MAC和PC是有区别的。MAC没有BIOS 是Boot Camp后面我将仔细说明)
苹果开机进多选择启动项:开机看到白屏立即按住option。会弹出多系统选择启动项
苹果电脑光驱启动:按住C键从光盘启动
如果光驱不行的话找个USB外置光驱就可以!
不过要重装苹果系统的话外置光驱就不行了,装XP可以用外置光驱装
转的,LZ试下

网友:
貌似开机的时候按options,出现界面后再插上启动的U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