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发烫且阻值全部为0是否北桥挂了

楼主(2010-02-25):
865主板,开机诊断卡不显,一分钟左右北桥发烫,测北桥上的电容阻值,全部为0,是否可以肯定地说北桥挂了
另外测了CPU,内存,VGA的供电都正常

网友:
很烫吗?
一般是北桥挂了
要确定的话摘了北桥

网友:
阻值是0,那北桥必须挂了

网友:
大多数是桥坏了, 但是你看看桥付近的MOS 有没有短路, 有可能是MOS 造成的.

网友:
如果是给桥供电的电路出现短路电容也0。不过你这种桥热可能是桥挂了。

网友:
看看要是CPU供电和北桥供电都正常的话,那肯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肯定死了 阻值为0的话

网友:
上bga,换个被桥吧,多半桥挂了

网友:
如果U供电部分没有短路的MOS,并且VCORE对地短,NB必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