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蓝屏

楼主(2010-02-25):
开机装系统,只要装显卡驱动就蓝屏,但是有的时候,装完系统它也蓝屏,换过内存,加焊过内存槽,换了个北桥,还是这样的,看论坛上也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解决没,老大们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蓝屏代码是什么啊

网友:
下午又重装系统发现,有的时候机器重启屏幕就不显现字了,但有背光,大小写是亮的。说明机器是工作的。看跑码在94或E0就不动了。有的时候进系统把什么都装好了,可是一重启就要么不亮,要么蓝屏然后自动重启,反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排除了这个问题的

网友:
你的硬盘没有问题吗?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客户拿走了,能搞的多搞了,硬盘换过,南北桥换过,3205换了,内存换了,槽子加焊过了,没搞定哦,

网友:
刷bios或bios设置不当 或者仔细查查北桥周边的电路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或者加焊或者重植球

网友:
以前遇到过CPU接触不良死机蓝屏的故障,把CPU拿下来清洗一下就好了。不知道楼主试没试,有待验证。

网友:
会不会是CPU供电芯片虚焊啊,这款本子非常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有时候虚焊供电不对也会有这个情况的。

网友:
是旭日150的通病么?楼主没加焊下电源管理芯片测试下?

网友:
楼上搞好了为什么不说出来,在这里有什么好保密的!

网友:
到底修那里搞好了

网友:
虚焊造成有电压,但是信号送不过去。应该是虚焊的问题。。

网友:
你检查内存到北桥的信号  和上面的上拉电压

网友:
我今天也接了台旭日150,有时偶尔能进系统,一般情况是到系统菜单就蓝屏了。加焊了3205、换了北桥故障还是一样。搞到现在还没结果。正想加焊南桥,突然想看看基地的师傅们是怎么修的,结果看到楼主遇到这问题也没解决。哪位遇到过请指点一下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