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 暗屏,请专家指点

楼主(2010-02-25):
拆开屏加3G天线的时候出的问题,只是灯管不亮,其他都正常,高压条上的指示灯,键盘灯都正常。
1.首先以为是灯管坏了,用旧IBM240的电脑把高压那边接上x60灯管,可以点亮,是不是可以确定灯管没问题?
2,把240的灯管接x60上,不亮,以为高压条坏了,不会量电路,不清楚脚位定义,所以买了个OEM高压条,还是一样不亮,表量高压条上进线处一保险是通的,一电容是断的,好像都没问题,有人可指点做点什么吗?
3,以为屏线有问题,买了个屏线换上,还是一样。

折漠人啊,请高手指点下,是哪里出了问题,主板都拆开看过,都没有什么烧的迹象,就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
你这电脑修的成本有点大咯

网友:
下载到了x60的电路原理图和点位图,准备量下电压了,好像是主板给高压板的电压没过去,f4保险昨天量过通的,f5忘记量过没有,今天晚上量下。

网友:
我觉得你的主板到屏幕的信号 没过去

网友:
3,以为屏线有问题,买了个屏线换上,还是一样。
暗屏 屏线会有问题??什么思路啊!  查主板到高压条的开启信号 。换高压条试 。查高压条供电 这几方面入手各个排除吧!

网友:
呵呵,搞定了,F3保险烧了,原来VBL_19是主板给高压板供的电,看了网上一个贴子说是VCC3M和VCC3P是给高压板的,导致一直查的地方不对。

网友:
你说晕不晕  就一个保险烧了 你还换灯管 买高压 屏线

网友:
要细心啊,观察和思考就会少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楼主说的F3保险可是主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