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SL410K无待机电压,电池可开机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2-25):
本人是才学本本维修的,现有一台IBMSL410K进水,拆机后清干可以用电池开机正常,但是接适配器和可调电源无待机电压,请那位高人指点,有图指更好。板号DAGC2AMB8H0(8L)REV H

网友:
你看下冲不冲的了电要是冲不了电你看下接电源那里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池冲放电吧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隔离电路控制端的问题,查下LM393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