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66无主供电,VID全是高电平

楼主(2010-02-25):
主板型号915GES杂牌 故障现象不复位 CPU无功电 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 其他供电正常 测得电源管理芯片VID0-4 都是 1.87V enll 1.5v 请问怎样测得电源管理行骗的好坏啊 请大侠们指点
cpu
芯片

网友:
北桥旁边的1.2V正常?

网友:
正常 各电压正常 我想知道 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以及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时电压与以上电压一样么

网友:
VID都为high,呈现OFF状态,ISL6566会关闭输出,应该是还有条件未满足。
有些板子设计,必须其他电路的工作条件满足,方会有Vcore输出。
ISL6566应该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