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自动关机

楼主(2010-02-25):
我的华硕笔记本会自动关机有时好的有时进了系统在关机关了机在开一进系统没多少时间又关了有人和我说说是问题在那吗谢谢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不少是3.3供电的事的,,你可以查下,,

网友:
是电源芯片那里吗

网友:
楼主这种说法不像是搞维修的,说了能明白吗?

网友:
拆开 测下电压再说吧

网友:
的语文学得不行了,没不懂。

网友:
换个南桥,一般是南桥的问题较多

网友:
机器我没打开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好几次,都是AMD的CPU,最终没有修好,最后听说可能是CPU座的问题,但是没有换起试过

网友:
我的是intel主板

网友:
晕你可以先换外围设备看看 接着在搞里面

网友:
我这有个华硕A6000 CPU是AMD 主板是A6KM也是自动关机!显卡和北桥做了BGA 显卡还重新植株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有高手给指点下  接下来怎么解决啊!暂时还没有换主板的想法呢!

网友:
要细观察病发症状,好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