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 不开机

楼主(2010-02-25):
插上电源,电流表0.04--0.00  待机的3VPCU 5VPCU 都已经有了。
开关按键上有3.3V 的电压  ,按下开关建有高低高的跳变。
但是还是不触发。
这个机器是AMD CPU  MCP67的南北起 一起的。
原来是高压问题 ,改了一个高压好了。用了大概三个小时,客户过来拿机器 ,关机的时候出现白屏。 再看就不能开机了。。。。。。。。
求各位指点下
在线等

网友:
已经解决 换掉IO就可以了。WPC8769LDG
谢谢

网友:
IO导致的  见到此机  要注意了

网友:
改高压  高压的开关控制 亮度控制的 对地短路就 烧电源管理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