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E 网卡问题档在系统滚动条

楼主(2010-02-25):
IBM R60E,客户说一个月没用,就这个样子了;开机系统到滚动条的画面,还没开始滚动。整个画面都变得很暗,灰蒙蒙的,并且死机了。
开始修:装了N个系统,都是装的时候没任何问题。装好要到滚动条的时候就那个样子。后来把硬盘,光驱都拆了,用移动光驱进PE,也是一样。后来进BIOS把MODEM,网卡,无线网卡全禁用掉,就可以顺利安排系统并进入系统正常使用。后来排除确定是网卡问题。把网卡拆下,BIOS网卡启用,还是一样故障。只有在BIOS下把网卡禁用掉,才正常。测了网卡接口的阻值都正常。这样应该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那做南桥好了没有

网友:
有的机器网卡和声卡拆掉后南桥因为检测不到也会不正常,楼主换个好网卡试试

网友:
晕这个现象南桥问题多么

网友:
南桥做过了么?这个问题值得探讨一下!

网友:
为什么不做个好的网卡芯片上去再试

网友:
BGA技术好的话 不介意换个南桥 很有可能

网友:
有可能是 网卡 坏了 了   有的机器 检测不到 网卡 也会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