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65MB显示器行幅收缩,场频跳贞

楼主(2010-02-25):
拿来的一台765MB显示器,原是是二次电源保护,后现是高压包高压硅堆短路,更换后正常,使用几天后又发现行幅收缩,试机发现用手拍下就正常了,估计是虚焊所至,从新拆机,查找二次电源,校正管区域,最后发现D409虚焊,补焊装机,场频又不对了,图像出现翻滚,请问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上面哪个开关SW401起什么作用?

765(PU17KS).pdf

网友:
经仔细查找,又找一处虚焊点, 是行管旁边的R431。

网友:
坏行包估计也是它引起的

网友:
怎么这么不小心哪~,所有怀疑的都焊一遍

网友:
那个开关是光栅中心调节。
不是无铅的板,就尽情的焊吧。

网友:
翻滚说明没有得到同步信号。查下同步信号,或者是同步信号极性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