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开achi后

楼主(2010-02-25):
xp系统开achi后,系统运行正常,但系统关机要结束的最后五秒硬盘(seatge ST3250820AS)磁头失控,敲五次才关机结束.换了快硬盘正常,硬盘要怎么处理呢?不开起achi一切正常,求各位大虾解决下敲盘声.
硬盘

网友:
硬盘里面有坏道也会导致敲盘 你还是先把硬盘拆下来检测下把

网友A:
硬盘里面没有坏道,也检测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