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压低

楼主(2010-02-25):
一块杂牌的945g的主板,CPU供电电压只有0.56V上假负载后是0.68V。电源管理芯片用的是RT8802A的,原板用的是E420的CPU,换上CRD2.66的CPU后无电压。这种问题一般是什么地方的故障???

网友:
首先检查VID信号正常发否?

网友:
VID电压时1.26V   IOUT是0.5V VTT/EN电压是1.26V  RT8802A已经换过了.

网友:
上假负载测量  PGD  1.26V   VTTPGD 0.26V  RESET 0.11V  CLK 0

网友:
电压低不对  没见过这么底的

网友:
感觉VTT输出电压是半压。正好是正常电压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