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呀你和现实有多远。

楼主(2010-02-25):
鼎科2621看了很多教程都说不要刷程序,只要跳针就可以设分辨率了,但我手上的GM2621却找不到这样的跳针。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这个不是鼎科的2621,可能是乐华的2621,必须要写程序的,因为乐华的不是免程序的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是哪来的?就像楼上说的,这个好像是个乐华的板!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乐华的主板·····鼎科的板子是2组跳针的···乐华的只有一组·《就是跳3.3v或者5v的·

网友:
这个是乐华的主板, 我也有的。。。

网友:
天哪,原来是这么回事,谢谢各位的回复,这鼎科,乐华为什么都没商标呀。

网友:
我问过朋友,他也说是乐华的。

网友:
你和经销商说是免程序带跳线的就可以了啊.呵呵.

网友:
真是搞不懂液晶驱动

网友:
楼主:鼎科的2621是有商标的!再板子的背面右边中间位置标有:2621  v2.0-A(型号及版本)TOP-TECH(鼎科英文标示)2009.06.13 (日期)
没有相机无法上传图片

网友:
又长一回见识了

网友:
楼主:鼎科的2621是有商标的!再板子的背面右边中间位置标有:2621  v2.0-A(型号及版本)TOP-TECH(鼎科英文标示)2009.06.13 (日期)
没有相机无法上传图片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看到了。
鼎科是通过跳线的,为什么很多编程器说支持鼎科,是不是跳线达不到的,就要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