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压变低了,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楼主(2010-02-25):
可调电源,我调好电压19V,插上笔记本可调电源上电压直接变成5V多,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是一台华硕的本子,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哪里出问题 ,我是个新手。不懂查哪里先.从保护隔离查到问题 了,有一不懂是什么的,我拿掉后电压不会变低了,电脑灯的电源灯也亮,可是两个场管跟电感很烫手,按开机也开不了机,怕烧东西,不到一分钟就直接拔插头。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大侠给我的思路,板还没修好。在此请各位大侠们再帮帮忙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出现问题 ,先查查看。

网友:
先谢了,我这就是去查一下。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直接把电压拉低了 你这样肯定是大电流了 没有限流的话 应该烧好多东西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的三用表没电了.还有是不是地线虚了也会出这种情况...这是我碰到过的这二个情况引起的从表上看电压不稳定.可用表在直流稳压电源上面直接量一下.看看是不是正常.
短路也有可能会引起的.
多测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