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组CPU供电取掉一组

楼主(2010-02-25):
三组CPU供电取掉一组之后要改那些电路?

网友:
把不用的那一相,驱动输出接高电位,就可以了

网友:
主板CPU供电的那两个电感烧黑了,但是没短路需要换吗 》

网友:
有的去了管子就行了

网友:
我上天直接去掉一组管子 就行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