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ad代码-

楼主(2010-02-25):
一块冠盟845GV主板,加电跑代码90,2秒后停下来接着跑ad,有时直接跑ad,换过CPU还是这种情况,不插内存直接是内存报警,插上内存就是上面出现的故障现象,主供电和重要测试点都测过,基本上正常,IO芯片也换过,仍没有解决,请教各位,发表一下意见,谢谢!!!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查IO的91 92脚是没有电压

网友:
IOSHI 华邦83627HF-AW 91 92脚只有零点几的电压   问题出在哪里呢  三楼的朋友

网友:
此板已修复,居然是北桥和内存之间的一条数据线断掉了,应该是客户在拆的时候不小心弄断的,我居然没有看见,希望朋友们不要像我这样太马虎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支持一下

网友:
和我遇到的差不多 我是CPU座子边下短线了,差点放弃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
在维修过程中,一定要仔细观察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