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讲解一下此电路图

楼主(2010-02-25):
电路图为精英SF2\648FX主板复位电路图,讲一下原理,及上面标注的问题,此板问题是有CPU主供电(0.9V)没有PG信号和复位信号。

网友:
这个主板没PG 没RST 一是刷BIOS 二是换IO因为SIS主板是北桥读过BIOS 以后再给CPU一个复位的

网友:
SBPWRGD低   其中有情况(1).后级短路 (2).MN14导通拉低   MN14导通的条件是G级高电平,也就是MN13截止。

MN13截止的原因有(1).SB5V没有,估计这情况几乎没有.(2).RSTSW-持续低电平.  (新手,有错的地方请指正.)

其他的楼主自己斟酌...

网友:
三楼的说得不错,但是CPU主供电0.9V,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南桥有复位 吗,如果南桥没有复,U 能工作吗,北桥的复位有吗,测BIOS有没有复位,如果有,北桥就是有复位,或者测PCI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