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技嘉845主板复位灯常亮不跑码维修经验

楼主(2010-02-25):
本人刚开始学维修,是菜鸟型,客人坏电脑拿来修,一检测,不跑码,看复位灯常亮,于是开机测reset针脚电压3.3v正常,接着测南桥晶振一边电压1.7多另一边6.3v不正常于是没多想直接在坏板上搞个晶振换上,试机ok,呵呵,不算什么经验,希望对新手有帮助,我才刚学谢谢大家指点。新手修好了板心里都特别开心,我也不例外,跟大家分享下!:)

网友:
晶振的引脚可以测到6.3v?怎么可能?

网友:
我搞错了,是0.6几v
不好意思

网友:
如果是0.6几伏好像是正常的啊,??不过你修好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晶振两端电压0.6V和1.6V是正常的,就说明南桥基本上是正常的,也说明晶振没存在漏电。但这却不能说明晶振就是好的。像这种情况一般就要更换晶振和晶振相连的频振电容了。以上个人见解,别见笑。呵呵

网友:
一边0.6一边1.7应该是不正常吧!我记得应该是相差不大才正常啊!请教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是不正常
其实测晶振的电压只是参考,进一步测频率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