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供电的那两个电感烧黑了

楼主(2010-02-25):
主板CPU供电的那两个电感烧黑了,但是没短路需要换吗 》我把其他的电容换好了还是 不能点亮, 那两个电感有必要换吗?差不多的电感都能代换把 ?

网友:
外观看着不对劲为什么不要换上一个排除,找个一样的换上试试吧

网友:
如果确实是烧黑 , 还是应该拆个换上 .

网友:
这个不用多说,马上换掉,只要大小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如果确实是烧黑 ,就不要修了

网友:
换一个好些,电感线的外皮是一层绝缘漆,线间如果静电过多,会对频率信号造成影响。

网友:
没有一摸一样的换,大小是一样的就是 线圈多绕了几阻的电感能用把 ?

网友:
有的本身的颜色发深,主要看是不是烧黑的。

网友:
匝数相同就可以换。

网友:
先换掉电感 肯定还会发热 再打mos管基极阻值看看是不是一样 不一样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修过效果不好呀 怕用不了多长时间呀

网友:
什么叫修过效果不好,请问你是做什么的,修电脑还是卖电脑的,没修理过就不要再这乱讲话,
我们就是搞维修的,如果什么都不修了那还用得着这网站??

网友:
楼主你的板要是电感都烧了,那你还是先换吧,不过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短路引起的,还是要查查其他地方有无问题的,搞维修的也得向医生一样,会判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这才是维修的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