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关注安泰信可调电源引发的特殊故障

楼主(2010-02-25):
近日接修了一台东芝A215笔记本,是AMD双核,ATI690,SB600芯片英业达代工的机器。现象无法开机,待机电源为零,5V3V无输出。测TSP51120各条件基本满足,从料板上拆一片装上。开机电源0.01,大喜,测5V3V都起来了。开机显示东芝标致,三四秒后光驱传来读碟声,看表电流瞬时在2.8-3.1A,突然硬盘哒的一声,掉电了。立即再次开机也正常,只是重复的掉电(说明电源的电流已调到最大)。把DVD的碟片除出来,偶尔有过到进到读硬盘时又掉电。把光驱拆掉,能顺利的进系统,一切正常,怀疑光驱有问题,找来一个换上去,又是掉电,回归功率不足的思路,,用表临监测光驱的5V供电在断电瞬间的确是下降了,同时+VBATR也同时下降,隔疑隔保电路故障,更换一6675BZ,故障依旧。维修到此陷入困境。放下机子,回家在床上想想会不会是安泰信电源功率不足啊,可之前维的本本从未发现此故障啊,不过感觉此机整体电流比较高,达3A。第二天一早,用表监测3005PS输出的电压,发觉在断电瞬间也下降了。妈啊,此时才水落厂出,真正的原凶就是安泰信的电源,此电源是我去于7月购于基地商城。立即拿来原机配的电源,插上多次开关机试验,均没有问题。此时哪个火直冲着安泰信来了,是不是电位器长期没扭引起接触不良,影响输出功率呢?把它的两个电流电位器使劲的扭呀扭呀, 这是我一般解决电位器接触不良的习惯。再次用安泰信接上上笔记本,奇迹盘的好了,多次开关机也没有出现断电情况。维修到此结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维修电源本身也会生病的,特别在大电流机器上就应该留意一下。

网友:
这事多了去了.
工具是应该常检测一啊

网友:
我在基地买的安泰信也挂了,去年3月买的,坏了好久。我也没时间管
现在发去上海了,你也可以返修去

韵达:1200206210660

发回来,给我发个摔碎的。。

无奈死了

安泰信的电源电位器,都知道最垃圾。碳膜都一样垃圾

网友:
老兄幽默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