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15M12主板自动开机

楼主(2010-02-25):
富士康915M12主板,自动开机。14脚电压1.5V,

网友:
很多机子接电就会自动开机。。。以前接电会开机么??

网友:
应该是开机电路问题,I/O或是14脚相关电路。

网友:
把IO那下去看看14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自动开机先看一下BIOS里的电源选项,再排除一下机箱里的电源,再看一下主板的PS-ON绿线线路,最后就是I/O问题,再有就是主板短路。

网友:
下了I/O14脚还是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