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奇怪故障

楼主(2010-02-25):
学校一批845GL机,使用一段时间后,多数出现以下通病:电源风扇转,电压正常,点不亮。上电,开机,带电把20针电源拔掉(4针CPU电源不能拔)然后再插上20针电源,开机,则正常!
有些时候这种故障会自行消失。
请问各位大虾:这批机器估计是哪方面的原因?
补充:出现故障的电脑20台左右,测了其中的2台,32768晶体没频率或振荡微弱,更换晶体无效。

网友:
有虚焊的地方,桥或座。

网友:
开始也考虑是桥的问题,我的估计是南桥,但是不明白的是:20台的故障都是一样的,难道这20台机都是桥的同一地方虚焊?这几率也太大了点吧?

网友:
什么主板?LZ说的太模糊了。

网友:
南桥受潮 用热风枪烘下看看

网友: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 话是精英845GL的板子,能上CRD 2.8的那种,这个板子不是CPU座虚焊就是北桥虚焊。

网友:
回6楼
是海尔工程机(标签上是),实际是代工的,感觉就是精英代工的,478针CPU

网友:
电源 U座可能有问题。

网友:
U座的可能感觉不大,因为座是插针的;电源用的是航嘉,感觉还不错。

网友:
直接上台面补焊,

网友:
我还碰到过故障情况象楼主所述类似,但我的是插掉电源插头,稍后再插回去就OK了。

网友:
怎么一有故障就说是虚焊呢?

网友:
你说的的却是模糊,你说32K晶振,怎么不说上面的电压,难侨的工作条件,3VSB电压怎么样,有没自动复位等等。。。。叫人怎么判断呢,再说,你不会拿一快扳子试修看吗?。。。。。。找到一快的问题了其他的还不好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