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三星943NW LCD疑似通病维修!

楼主(2010-02-25):
三星943NW 不是一般的烂!同系列的也是一样烂!基本过保就坏!这次修理这台就是刚过保一个星期!
先来数数这个系列的通病以及处理方法:
1、因为使用了触摸按键设计,触摸板损坏率极高,经常乱跳!(更换触摸板组件)
2、经常出现红屏!(数据损坏,重写ROM)
3、某分辨率下不能正常显示!(数据损坏,重写ROM)
4、不定时黑屏或不开机,强光照射下看屏幕没有显示!(5V供电滤波电容鼓包,更换即可)
5、开机亮2秒后保护黑屏,强光照射下看屏幕有显示!(高压线圈扎间短路或15V供电滤波电容鼓包,更换线圈或滤波电容)

好了,再来看看这次这台是什么问题吧!
故障现象是开机黑屏!没有看见有背光点亮的过程!
据客户描述说开始的时候会不定时黑屏,关掉一会再开又能坚持一会,这样坚持几天后干脆永久不亮了!从现象看好像是我上面说的通病第4和第5项!

开始通电检查,发现不亮时屏幕有显示,所以排除了第4项通病的可能!

直接拆机测量,先看看电路板情况!没有看到有电容鼓包的现象和表面异常情况!
再用灯管灯管测试器确定一下光管是否完全正常,结果不用我说了!如果灯管不正常哪有下文!

再接好所有连线通电检测,测量了背光供电正常,再测量背光EN信号也正常,EN信号就是背光开启信号,由驱动板提供控制(SEM2005)!在有EN信号时,背光控制IC在第8脚也相应输出了控制电压,但在不够一秒的时间里就关闭了输出,有点像是第5个通病!

先以后难,先更换高压线圈再说!结果还是一模一样!证明这台机不是所有通病引起的原因了!再认真看清楚现象,发现在背光启动时听到有一种类似高频自激的声音,为时不够一秒就消失!从这个想象来看好像是频率过低引起的保护,然后再看看SEM2005的引脚定义!
Pin No      Symbol       I/O        Description
1             SDT             I         Shut Down Timing apacitor 03 07}
2             OVP             I          Over Voltage Detection Input
3             OLP             I          Open Lamp Detection Input
4             FB               I          Error Amplifiers] Inverting Input
5             ERO            O          Error Amplifiers] Output
6             SGND         I/O        Signal Ground
7             PGND         I/O        Power Ground
8             NOUT         O           N-type MOSFET Driver Output
9             POUT          O         P-type MOSFET Driver Output
10            VCC           I           Power Supply
11            EN             I           On/Off Control Er Ir
12            CT            I/O         Oscillator Timing Capacitor 03 07}
13            BCT           I/O        Burst Dimming® OSC Timing Cap. 03 07}
14            BDIM          I           Burst Dimming Input
15            RT              I           Oscillator Timing Resistor 0307}
16            Vref           o           5V/10mA Reference Voltage Output

12&13&15是与定时有关联的,因为开启时间在1秒就保护,所以电压法不能够测量,干脆把这三个脚的外围零件全拆下检查(也不多,就那10个而已),结果被我发现了下图红圈中的标称393(39K)的电阻变值了,由39K变成了60K!

找到同大小的更换后机器恢复正常!

OK,交货!收了100元!
还告诉客户以后还有得坏!客户一脸无奈的样子!

网友:
这个显示器我们全是改的高压板,谢谢楼主无私奉献这么好的经验,以后就会修了

网友:
943NW这个显示器可以说是三星公司的一个里程碑产品。凭着触摸式按键风扉一时。到现在为止。目前我们的装机还一直配这显示器。倒是还没有返修机。

网友:
我也赞同楼上的 向这么细节问题我们都经常忽略了

网友:
这资料,来自东方学校,楼主,这资料我一年前就看过了。 这个机器, 灯管也爱坏。

网友:
943确实不是一般的烂

网友:
我现在还一台自已用的943的,开机屏幕下方有很多很细的白线。。。。

网友:
管脚定义全是英文看不懂啊。

与定时有关联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其实某款机器出现通病的话就应该招回

网友:
电阻变值了------电阻都做不好,還做液晶显示器

网友:
三星的LCD也修得不少,感觉没有LZ说得那么差,当然943BW多好一点。

网友:
对楼主说的一点很有同感---就是三星质保一年,有几个型号像是巧合都是刚出质保期,最多不超一两个月保准OVER!X星垃圾!

网友:
呵呵...我也修过一台,查了几小时不得不换了高压条!佩服LZ这么有耐性!

网友:
换电阻修好机的   没有过      LZ    好牛X          我自己也用这款机    以后就对着来吧

网友:
943w修了N+1台了

网友:
每年修上百台943的路过
引用 网友A:

哈哈 ,维修站的?

网友:
个人感觉三星液晶的做工还是很不错的,电路板上都有参数标记的。给维修人员提供了方便。

网友:
这款机器坏的很多的

网友:
三星的华硕的东西.俺向来不向客户推荐这种垃圾产品.一个是靠所谓新设计忽悠人.一个是广告慢天飞.三星的东西保一年是有保一年的道理的.

网友:
这机修了不少,确实毛病多

网友:
943系列确实毛病不少,不过屏坏的还是不多,我自己用的一台AOC19宽屏一年刚过就返厂换了个屏,还好AOC是保3年的~

网友:
北京接修这机器越来越少了,北京的三星943,现在都保三年了

网友:
没有修到三星水货已经很好了

网友:
说实在的,修液晶还真没这么细心修过,主要是高压板IC能查到的资料好少

网友:
要是我,早改高压板了.

网友:
三星不光显示器垃圾,别的产品也全是垃圾。如硬盘,内存条什么的。

网友:
还是细节问题啊,值得学习。顶一个

网友:
哎!!烂三星,以后应该都宣传三星的烂机器!叫他们都不买,叫他们垮台!

网友:
经常修943NW常见电容坏和高压变压器坏。

网友:
学习了,看到了一次IC频率定时元件造成的开机闪

网友:
深有同感,是个重视外表华而不实的公司

网友:
三星这款显示器简直故障率太高了 一年要修100-200的
经济来源啊

网友:
三星的真的不行。

网友:
我现在就用这台机器,暂时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资料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943NW 有2个型号咯,分别是 943NW   和 943NW+ (943NW PLUS)

网友:
三星遇到过屏坏的不少.....

网友(2014-05-11):
三星这批液晶故障很多的,最讨厌的就是触摸板了

网友(2015-03-17):
ROM数据分享一只出来

网友:
2005芯片有中文的说明么

网友(2016-05-31):
三星的东西一直很垃圾,不过还好没有三星垃圾,我们修什么,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