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一联想754主板,客户反映插USB接口手机就关机不亮了

楼主(2010-02-25):
到手之后,触发无反应,本想给客户换旧板+CPU,已报完价,客户也同意换了,不过后来才发现手头的845PE的板子均为大板,上不到联想的品牌机里面,没办法,给客户修一修吧,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南桥与开关针之间有一个apm4500烧坏,此IC的1脚上面已经烧一个洞,心想估计好修,换完这个就应该好使了。
不过找了好半天,废板上都没有apm4500,心想直接将1脚与5678短接得了,短接后插上电源线电源风扇转,cpu风扇不转,诊断卡四个“—”,而且apm4500芯片还是挺热,这条路不管用。没办法,上网查了下apm4500的定义,该芯片不像有的网友们说的是两个n沟道的场管组成,而且由一个n沟道和一个P沟道的场管组成,1、2是N沟道,3、4为P沟道,共用5678脚为D极。由于看到IC的1脚上面已经烧一个洞,估计此芯片n沟道部分损坏。

看来只有一个办法,拿一个N沟道的场管进行改造,方法如下:将apm4500芯片的1、2脚焊下,向上弯起,其余的脚均不动,拿一个N沟道的场管将D极焊接到5\6\7\8脚上,用两根导线将该场管的G极与apm4500的2脚连接,S极与1脚连接,焊接完成后。插上电源触发成功点亮。

修此主板有如下建议,建议和我一样的初学者:
1、搞修理的必须认真研究电路图,主动查询芯片的pdf,便于搞清原理,变通维修。
2、很多问题不是很难要善于观察,一般大面积损坏的可能性小,如果这个主板是南桥坏了,那维修意义不大了。
3、没啥说了,祝愿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呵呵

网友(2010-11-28):
敢于尝试 敢于变通 真的不错

网友(2011-03-07):
你这个板按正常思路修理更快   你的是没3.3VSB       没3.3VSB是因为没5VDUAL
没5VDUAL是客户插USB把5VDUAL插短路了 烧了它的转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