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MOBILITY RADEON 9000 IGP支持此CPU吗

楼主(2010-02-25):
康柏 PRESARIO R3000
笔记本
芯片组是ATI MOBILITY RADEON 9000 IGP+IXP 150,请问是否支持赛扬NORTHWOOD核心 2000/256 SL6VJ处理器,谢了。
笔记本

网友:
好像是支持的吧 你可以试试的

网友:
我刚从假负载上量得CPU时钟频率竟为166MHz,这个数字太大了吧?对不对?

网友:
回二楼,我试了,不跑U,问题是板子是刚修出核心电压的坏板子,不好确定。

网友:
再问一下,此机用的是台式机奔四CPU吗?台机奔四和移动奔四兼容吗?谢谢。

网友:
此问题已解决,用的是台式机的U。上台式机的U之后开机显示,已修理完毕,维修动作是在电源接口处堆了一堆焊锡,解决断路。

网友:
此机用30V5A双显稳压直流电源开机后立即掉电,无法开机,过流红灯也不闪,电流没有超过1A,而用90W电压可调适配器却能正常开机,不掉电,为什么?前者的额定功率应该是150W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