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VIEW 15液晶维修

楼主(2010-02-25):
故障现象,MCU发热.无显示.无图象.指示灯绿色.所有按键不起作用.请看下图

网友:
mcu 的5V   变成了12V.估计MCU也挂了.这个驱动板有得买吗

网友: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5V电压变成12V了?如果是,没有修的价值了,换通用板吧。

网友:
先把电容换了在说
在看那个电源转换芯片烧了

网友:
5V变12V。用5V的芯片都挂了。换板好些。

网友:
换一个MCU及其他元件,写入数据即可。。。。

网友:
还是有修的希望!就看楼主的功夫了!

网友:
这个通用板淘宝很多呢!随便搜索
都可以找到!

网友:
换MCU芯片吧。重烧程序

网友:
今天没事上淘宝查了一下,这个MCU的价格不低啊,加上那个AIC1578,邮费,呵呵,还是换通用板划算了.

网友(2010-04-02):
基本全完蛋,24肯定完了,mcu挂了,图像处理芯片估计可能也挂了!一般5v都会用到的,说不定最惨的是屏挂了,应该不会滴!安慰一下你!

网友:
基本全完蛋,24肯定完了,mcu挂了,图像处理芯片估计可能也挂了!一般5v都会用到的,说不定最惨的是屏挂了,应该不会滴!安慰一下你!
引用 网友A:

屏没有挂,MCU挂了。图像处理芯片没有试过。反正算下来还是用通用板划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