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了二个液晶,修好一个.另一个正在求助中

楼主(2010-02-25):
今天接一个客户电话,去他家里拿二个液晶.一个是清华同方TFT1560PS,一个是PROVIEW 15.客户说都是黑屏.现把修理清华同方的过程与大家分享.这个没有拍照.只有纯文字了.那二个机子都拆开了.先修那个同方的吧.目测4个25V 470UF,一个10V 1000UF电容鼓包.二话不说,全换了.没有470UF的,就用35V 680UF的代换了.连线,检查无误,试机.可以点亮了.心中一喜.以为可以了.谁知出现亮度画面.我晕.马上试按键.无反应.测按键有3.3V电压.由于只出现亮度菜单,就更换那个按键吧.更换后,按键正常了.心想这下总好了吧.再试机.无意在上网中打开网页,我又晕了.发现屏右下角有手掌大小的渍.打电话给客户,他说可能进过酱酒之类的东西.(在XP中有背景中看不出来,只有在白色的情况下才能看出),我只得拆开那个屏,清理屏,换背光.一波三折了.心中不快,拿了烙铁又加焊了一下高压板.拿这个出气吧.总算是修好了那个破同方.另一个正在求助中.

网友:
请问另一个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不明白楼主想表达点啥,说是求助嘛,没有说问题,说是分享经验嘛,换电容也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好经验

网友:
PROVIEW 15液晶屏,看看是无电还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不知道用水把背光给清洗一下凉干会不会出现痕记呢?

网友:
什么人,家里两个的用?炒股看盘?

另一个你也没表述一下。不过可能有:
1、没有瓜,查电源。
2、秒黑,分灯管老化和高压板保护两种。高压板一般高压包不行了。建议换通用板。

网友:
有背板换?那就好!

网友:
拆屏要小心啊,还好没弄成线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