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ie没反应??????、、?急 急急

楼主(2010-02-25):
本人从事手机电脑行业一年多 始终有个问题没能解决 发上来求助大家
客户抱着主机上电脑店里来做系统 本以为是很简单的问题做做系统吗?可是做系统对我来说确实很头疼啊 为什么那?
以前用过深度的系统 给客户做完之后 经常的出现windows文件保护 文件无法识别 请插入cd  取消 重试 和详细信息 什么的
我想大家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吧  换了个系统好了 但是换过很多的系统 有电脑公司的  雨木林风的 电脑城装机版的 萝卜家园的
这些虽然不会出现windows文件保护了 但是始终有个问题经常会出现 也是每次做完系统后最担心的 玩不一会也许是几分钟一个小时也许两个小时 就会点击ie网页没反应 能上QQ但是不能进QQ空间了 因为点击ie网页没反应吗  任你怎么点击 任你怎么重启 电脑都无动于衷 难道是我的系统问题 我换过好几个光盘 下载过360安全卫士 安装过正版的杀毒软件 都是不行 确定系统没有病毒  有很多的机器都是出现过此类的故障 但是也有很多能适应 也许是我做完系统后不行客户没来找我上别的家做了也说不准 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系统为什么我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
问过其他的电脑同事 都说没遇到过此类故障  想上论坛里发上来 讨论 希望遇到此类问题的同行们多指点我 今天我的电脑已连接的装了三个系统每个系统能用到1个小时左右吧 就点击网页没反应了 一个是电脑公司的 全盘格式化 全盘重分区 但是用了大约一个小时吧 点击网页没反应 后用了个萝卜家园的 重做了c盘完了不到十分钟又点击ie打网页没反应了 现在换了个雨木林风的现在大约用了10多分钟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希望大家多提出宝贵意见 因为本人是小鸟 忍着这样的问题也很久没能解决 在线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LZ的电脑里有几条内存,如果有两条,建议单独用一条试试!
如果就一条内存,建议换条新的内存再试!
如果排除内存的问题,那么建议全盘格式化重新分区,之后用纯净版(一步一步安装的那种系统盘)的系统盘安装系统。
祝你好运!

网友:
网卡或是网卡驱动问题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用着路由器呀,感觉像是路由被封了

网友:
2楼已说得很正确了。少用ghost版的系统盘,虽然快,但不稳定。
上网不一定要用ie的呀,用傲游、opera、the world、火狐都相当不错的,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点IE没反应,那其它的程序运行正常吗?感觉这贴发错地方了……

网友:
我确定内存是好的 因为装别人的系统也遇到过很多此类的问题
现在都是集成的网卡驱动 应该没问题 因为换过很多的版本
不是路由器的问题 因为是点击ie没反应
自己用遨游可以啊 但是给客户做完系统就叫他使用遨游阅览器他们都有些不接受啊
点击ie没反应 运行其他的游戏都能正常的玩 确定没有病毒 360安全卫士打了补丁也是不行 玩一个小时左右就点击ie没反应了
上网上查过这样的故障都没有合理的说法  论坛是否能给我破解这个谜团啊
不是本人一个机器上出过的这样的问题 是给客户做完系统很多都有点击ie没反应的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我该调试什么
你们都用的是什么样的版本做系统的
我经常用的都是 萝卜花园的 深度的 电脑城装机版的 还有电脑公司的 都有过点击ie没反应的情况
真的这样的难题叫我给碰到了  希望论坛多多指点我 提出宝贵意见 在线等

网友:
记住一点做完系统不要点开CDE直接下个杀毒杀下毒,
至于你说点IE没反映是不是刚开机没反映呢,是因为你的IP地址没设要自动获取的时候机器会卡住一会

网友:
记住一点做完系统不要点开CDE直接下个杀毒杀下毒,
至于你说点IE没反映是不是刚开机没反映呢,是因为你的IP地址没设要自动获取的时候机器会卡住一会
无效果

网友:
安装个其他的浏览器,比如360就比较好啊

网友:
IE修复过了吗 大概是王凯或者驱动有问题

网友:
如果不是客户给你的电脑台台中了那种点CDE盘就会自动运作的病毒,就是你个人绝对在装系统的时候有辟好,喜欢手动安装或喜欢乱改默认设置(象计算机名之类的,这样来彰显你的“技术”,呵呵),一般常用的GHOST版是经过很多人使用过,绝对不会大问题的,在一些品牌机可能用不了,但你是开店的,不可能你的客户的机子多不能用GHOST版的。现在做维护的都是光盘一启动就按1,如果需要重分区都是直接瞬间分成4个区,等到系统完成都懒得动下鼠标,个个都OK,等着收钱了,呵呵

网友:
这可是主板讨论区啊

网友:
是不是你的宽带或路由有问题了,客户因这个问题找过你吗

网友:
建议还是杀毒,不行的话,就重新分区,然后在做系统,看看系统时间是不是对的

网友:
这种问题有,但是很少,像你做那么多系统老出一种问题,就是你本身安装问题,哪有个个电脑新装完系统IE打不开的,都是下载,改设置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