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后电流0.85,怎么都不显,偶尔显了挡LOGO死机

楼主(2010-02-25):
刚接到一块方正的机器,开机黑屏,多按一阵子显了,而且只显示了下半部分,一个INTEL的标志跟F2 F12等标示,F12按不动,F2按一下一会就死机,这板子以前修过好几块都是北桥空焊出现黑屏什么的,我想也没想就直接把北桥重做了。做好之后问题依旧,BIOS也刷过了还是一样,供电都正常,望高手给点意见做参考,谢谢     附此板图片
[localimg=408,226]2[/localimg]

网友:
915的板子还是945 的?  如果是915的 建议加焊南桥试试,还有换个CPU试试

网友:
945的话呢,跟其他什么会有关系呢

网友:
你的屏测过了吗   能显一半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那板子好像CPU座也会出问题

网友:
跟屏是不搭噶的,谢谢你的建议....6楼的朋友请问你修到过这板子有U座经常出问题的吗,指点指点

网友:
应该是CPU坐的问题

网友:
档LOGO应该和南桥关系大些哦

网友:
先查供电是不是正常,要是我  我就直接换北桥!

网友:
照你说。反正弄到那个样了。加焊北桥不好。搞蓝桥。再不好。再换北桥。有时间可以搞啊。  反正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上次碰到的是上半部分花屏下半黑的 也是神州的到现在还躺在那里呢

网友:
谢楼主能将最后修好的方法告诉我们,大家汇总经验!

网友:
直接重置下北桥看看吧,或直接换个

网友:
过logo的毛病不好修啊、、、、

网友:
南桥的几率大些噢  建议更换或者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