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5):
第一次开机进入系统后自动关机,出现无信号显示,第二次开机后一切正常,请问哪位知道怎么做啊!
iOS
无信号

网友:
系统问题吧,换个系统试下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有遇到过。清洗显卡插槽后。故障还是老样子,更换显卡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