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角钱修复T30通病(附照片)

楼主(2010-02-25):
T30的键盘开机键不灵敏是通病,介绍简单实用的方法,比补导电银浆强好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来看看,有详细的照片,一看就知道怎么弄了 这里给出点位图,上面标着具体的点位原理,看了大家就明白改装的原理了。
用绝缘导线,越细越好;买贴片的开关,将导线接到开关上,然后用热熔胶固定;将导线的另外一段焊到键盘的相关引脚(看点位图) 大功告成,这样的开关估计3,5年都没啥问题。

网友:
弄过,但是感觉补点银浆更省工夫吧

网友:
我觉得银浆那东西用一段时间就又不灵敏了,老返修,也许是我补得方法不对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只是比较费功夫了! 轻触开关定位也不容易!

网友:
我也用的是楼主的这个方法 感觉比较适用 固定方面不用操心 下面垫上双面胶然后再把上面的塑料按键削薄些就不错了

网友:
但是它稳定啊!不会有返修的!

网友:
创意无限    楼主这样应该不会返修了

网友:
说换键盘的朋友现在这个键盘好换到吗?

网友:
这样修过几台 一直没有返修 ,导银漆时间一长就是掉怎么也弄不住,
这个开关好固定,拿塑料焊枪 胶粘住 非常好用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键盘是有的,不过要三百多

网友:
这个键盘好像还是用银浆好

网友:
这个方法是最好的,不会返修,银浆破坏键盘比较厉害这个省事,

网友:
加3B的铅笔灰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的,不会在返修,我也一直用这个方法

网友:
其实楼主可以用细点的漆包线,接好线后用胶纸粘一下就更隐蔽了,这样做美观一点。

网友:
我 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  看了以后还是 值得学习的

网友:
T30键盘很贵的

网友:
高手真有招,总是能省钱

网友:
300多还是拆机的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键盘装起来明显不

网友:
根本看不出来是修过的,第一次可能要感觉费解,改多了就非常easy了

网友:
还是喜欢用漆包线来做  那样 美观 实用

网友:
那个线可不是普通的线,那是航空导线,用火烧的没事,2元一延长米,好东西啊

网友:
这个方法好,其实也并不复杂。

网友:
用细点的漆包线,就不用管有没有空间放那两根线了!

网友:
这方便,无返修,用灯管线也不错,哈哈·不会烫坏

漆包线要处理好,不出厉害容易短

网友:
2手键盘应该有吧

网友:
我记得我学修笔记本的时候就用此方法修好过一台X31

网友:
但是感觉补点银浆更省工夫吧

网友:
这个是个很好的方法呀,一劳永逸呀

网友:
我一般用导电漆

网友:
LZ这样做真有心了,,,我们做维修的修的就是心。。。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接那两根线是怎么回事

网友:
新手..可以说一下T30是什么牌子的本本吗?

网友:
都在讲,,没改过,,,下次遇到试试看,,,

网友:
加3B的铅笔灰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这方法修过一台,不过是直接用铅笔在键盘的开机键下画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楼主厉害。。。。

网友:
受益匪浅,楼主辛苦了

网友:
楼主的时间不要钱哦。。。

网友:
这个方法几年前就用了

网友:
一次修好用几年,没钱赚啊,  ``

网友:
线感觉粗了一点啊,再细点就完美了

网友:
楼主用的是太空线,鉴定完毕。

网友:
之前也试过这种做法,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
人才辈出, 一代江山有能人。

网友:
不错的方法!只是麻烦些,不过返修率低

网友:
感觉这样弄比较复杂 功夫多

网友:
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简单 明了 实用

网友:
这个我早改过了 结果没收到钱 那个商家的客户 不修了 我郁闷 之前客户就说了不修的 结果那个商家还给我拿来   我一气之下 弄了个永远没得修 换去吧~!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的,我也是这样搞的

网友:
恩恩,不错的一个方案。值得学习,楼主幸苦了

网友:
今天遇同一问题 也是用此法解决 但非常不幸的是 开关问题解决后 键盘也有好多键不能用 只能换键盘

网友:
T4的也可以这样修的,呵呵,

网友:
这个办法挺好,虽然麻烦点,但是实用,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