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0 屏暗

楼主(2010-02-25):
有朋友修过旭日屏暗。我可以排除灯管。高压条,都试过几根了。拆开主板发现高压条主板上的接口那里有腐蚀清洗后故障一样。接口二根和四根是接地。连了一个排阻,把排阻拆了就不接地了。就不知道排阻的另一边没有查到那那里去了。
请高人帮忙。
主板

网友:
那需要查电路图

网友:
期待有好的解决办法 我自己的旭日125f 也是这个问题 等待解决中……

网友:
有人修过给我讲一下啊,
电压。。5V。2。几V。 3V。都有。

网友:
是不是由于高压或灯管漏电引起的,主供电和触发都有,那么做的只有往这些方面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