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装什么系统,都要放光盘在里面

楼主(2010-02-25):
我遇到一款机,系统都安装好了,可系统碟拿出后就无法启动,把它原来的系统碟放在里面不取出就可以正常启动,请指教一下!
无法启动

网友:
BIOS里面设的不是硬盘起动,改了就行了,别管[它硬盘启动,还是光驱先启动,只要选择让硬盘启动就行了

网友:
二楼说的如果不行 可以看一下系统的引导标志 FAT32的是0C NTFS是07

网友:
启动的设置问题 改下BIOS里面的BOOT PRIORIT选项即可··改成硬盘吧

网友:
这系统认他的老母呀.是不是你的系统安装到非C盘,或非活动盘符里了.

网友:
就是的你装进的是第一个分区了吗,把第一个分区设成活动盘呀这样就行了,再不行重写下MBR

网友:
用PQ把硬盘的第一分区设定为 作用。

网友:
盘里数据重要吗 可以格式化了 就没什么问题了 检测硬盘 我想不会是开机启动项的问题 你居然会做系统不可能是启动项问题!建议 拷贝一下资料 检测硬盘 重新分割区 用PQ

网友:
要把C盘设置为活动,你肯定是重新分区了吧

网友:
是不是你的硬盘C盘不是活动分区啊

网友:
COMS清一次,然后重新设置,不行就FORMAT硬盘

网友:
最常出现的是2楼说的,先查一下COMS设置吧

网友:
BIOS把第一启动设为硬盘即可。多数主板光驱找不着盘会自动转第二第三启动或找任意可以启动的设备,有的主板找不着第一启动就不会自动去找后面的启动设备,就憋在那儿了(可能你的主板就是)。
令人不明白的是你不会设置BIOS????!!!

网友:
最大肯能是硬盘分区没分好,C盘不能引导,呵呵

网友:
最与可能的是 C 盘不是活动区。

网友:
引导分区的问题,进PE里面用磁盘修复工具检测修复下,这样对于软件不熟的朋友来说最简单。

网友:
用PE看一下,是不是没用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