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CAL MX500 焊台芯拆解。

楼主(2010-02-25):
大家猜下那支芯没拆之前是好的,那支芯是坏的。还有一支是有问题的。

也上上我的工作台

网友:
上面那个不是MX500的

网友:
我用的白光 942芯也是一体的应该跟这个一样! 但是焊台调温没你的那个好 听说METCAL是自动调节温度的

网友:
这个焊台接触过,5秒能升到高温可以直接使用,升温极快。上面没有调温的旋钮的,温度是一个固定值?

网友:
还有这么多不同外形的啊,见识了,呵呵,不知这焊台一套要多少钱?

网友:
换头调温。5xx、6xx、7xx(华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