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看看杂牌AM2 N61G主板上的电容

楼主(2010-02-25):
这片板是杂牌的上边的电容全是假的固态电容。现在故障是有时能点亮有时不能点亮(不走码)。估计是电容虑波不好想更换电容但。假的固态电容上没打有容量不知换多大的!

通MOS管,进行滤波和整流降压的16V电容(上边打了102)=???
CPU供电虑波上的6。3V电容(上边打了K618)=???

是1500UF+2200FU 还是1500+3300UF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本人新手!

网友:
是那个地方的电容啊   内存吗

网友:
不确定就往大的换,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不确定就往大的换,一般问题不大
引用 网友A:

那换3300UF/6。3V 会不会搞烧CPU呀??就是担心这个问题才不也下手!!换小了又怕出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放个6.3V2200uF就行.
你找个你认为很吊的板子,看看上面的EC是多少,你就跟着换多少的就OK.

网友:
要是实在是不行,你就换16V2200UF的,只要体积大小一样,就换吧,耐压求大不求小了。

网友:
电压容量略大于原值都可以。

网友:
换10V的,2200uf的就可以了

网友:
电容还有不标值的吗?

网友:
耐压值一样就可以换了

网友:
LZ可以先换16V的试试嘛!做测试下,如果能正常工作就可以了

网友:
路过了,学习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37778-1-1.html

孤帆远影 -20 恶意灌水

网友:
电容的代换是容量可以相差百分之10 但是耐电压必须大于或者等于原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