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型号&代工厂&主板代号(

楼主(2010-02-25):
Compal=仁宝
Quanta=广达
Wistron=纬创
Mitac=神达
FIC=大众
ASUS=和硕

机型名称 代工厂商    主板名称
天逸 80     Compal HDL75
天逸 80A Compal HDL76
天逸 100A Compal EFL30
天逸 100 Compal EFL31
天逸 100L Compal EFL31L
天逸 200 Quanta ED2
天逸 F20 Lenovo TAURUS
天逸 F21 Lenovo TAURUS II
天逸 F30 Quanta CW3
天逸 F31 Quanta CW4
天逸 F40 Compal IGT31
天逸 F40A Compal IGT30
天逸 F41 Compal IGT30、IGT31
天逸 F50 Compal IGL50、IGL51
天逸 F51 Asus NE3
天逸 S180 FIC MD06、MD06L、MD06+、MD06L+
天逸 S180 FIC MB06
天逸 S180M FIC MB06++
天逸 Y160 Fic S485、S485L+
天逸 Y200 Quanta ED1
天逸 Y300 Fic MB03、MB03+、MB03L
天逸 Y330 Mitac M8081P、M8081、8081、8081P
天逸 Y510 Wistron B2M
天逸 Y520 Wistron D2U
天逸 Y800 Wistron AJ
天逸 Y810 Wistron AJC
联想 1+1 L510 Wistron B2M
联想 1+1 L800 Wistron AJ

旭日 125 Quanta LE2C、LE1R、LE2R
旭日 125 Quanta LE2
旭日 125A Quanta LE2A
旭日 125F Quanta LE1、LE2S、LE2B
旭日 150 Compal CL513A、CL55
旭日 160 FIC MD06、MD06L、MD06+、MD06L+
旭日 210 FIC CM2
旭日 410   Quanta LE3A
旭日 410A Quanta LE3B
旭日 410L Quanta LE3
旭日 410M Quanta LE3C
旭日 420(银黑系列) Wistron LWG1.1
旭日 420(银灰系列) Wistron LWG1.2
旭日 C100 长城 HEL00
旭日 C430 Quanta LE5
旭日 C430M Quanta LE5A
旭日 C430G   Quanta LE5B
旭日 C430A   Quanta LE5C
旭日 C460A   Compal IHLV2
旭日 C460M Compal IHLV3
旭日 C460L Compal IHLV3
旭日 C461M Compal IHLV3
旭日 C461L Compal IHLV3
旭日 C462A   Compal IHLV2
旭日 C462M Compal IHLV3
旭日 C46X Compal IHL00、3S2P
旭日 C465A   Compal IHL00、3S2P
旭日 C466A   Compal IHL00、3S2P
旭日 C466L Compal IHL01
旭日 C466M Compal IHL01
旭日 C467A   Compal IHL00、3S2P
旭日 C467M Compal IHL01
旭日 C510A   Compal JILV5
旭日 C510M Compal JILV4
旭日 N220 Wistron F-Note2、FS2.0、3S2P
旭日 N440 Wistron A-Note
昭阳 A500 Compal DATA20A
昭阳 A800 Compal CL10、CL00
昭阳 E41    Compal IGT11
昭阳 E42    Compal IFT11
昭阳 E43    Quanta LE9、LE9B、LE9A
昭阳 E100 Mitac 8677
昭阳 E200 Fic S485L+
昭阳 E260 Mitac M8081P、M8081、8081、8081P
昭阳 E280L   Quanta LE2C、LE1R、LE2R
昭阳 E280S   Quanta LE1、LE2S、LE2B
昭阳 E310 Quanta EG4、EG8
昭阳 E320 Compal CT10
昭阳 E360 Fic MB03、MB03+、MB03L
昭阳 E390 Wistron LWG2
昭阳 E600 Compal DAT20
昭阳 E600A   Compal DATA20B
昭阳 E290G   Quanta LE4C
昭阳 E290M Quanta LE4D
昭阳 E290 Quanta LE4
昭阳 E310 Quanta EG4、EG8
昭阳 E390 Wistron LWG2
昭阳 E420 Compal CL10、CL00
昭阳 E600 Compal DAT20
昭阳 E600A   Compal DATA20B
昭阳 E660G   Quanta LE2
昭阳 E660P   Quanta LE2A
昭阳 E680 Quanta LE4A
昭阳 E680A   Quanta LE4B
昭阳 K12    Asus NJPMB1000
昭阳 K41    Compal IGT11
昭阳 K42    Compal IFT10、IFT11
昭阳 K43    Quanta LE8、LE8A
昭阳 K71    Quanta EG8
昭阳 K71i     Quanta EG8
昭阳 S60    Wistron J1
昭阳 S620     LGE K2
昭阳 S650     Lenovo
昭阳 S660     Lenovo
昭阳 V32    Fic S485
昭阳 V70    Wistron REX
昭阳 V71    Compal CT10
昭阳 V80    Compal CL10、CL00
昭阳 V80WF Compal CL10、CL00
昭阳 V90    Wistron AJ
Lenovo 3000 G230 Wistron LX2、LZ2
Lenovo 3000 G400 Compal IHL01、IHLV3、IHL00
Lenovo 3000 G430 Compal JIWA1、JIWA2、JIWA3、JIWA4
Lenovo 3000 G430A   Compal JIWA1
Lenovo 3000 G430B   Quanta LE6D
Lenovo 3000 G430E   Quanta LE7
Lenovo 3000 G430H   Quanta LE6B
Lenovo 3000 G430M Compal JIWA2
Lenovo 3000 G430N   Quanta LE6C
Lenovo 3000 G450
Lenovo 3000 G550
Lenovo 3000 N100 Compal HDL00、HDL10、IDL01、IDL11
Lenovo 3000 V100 Wistron F_Note
Lenovo 3000 Y100 Compal HDL75
Lenovo 3000 Y200 Lenovo TAURUS II

Ideapad U8    Compal U8、JAX60
Ideapad U110 Asus NJPMB1000
Ideapad U110 Quanta LL2
Ideapad U330 Wistron LT32P
Ideapad U350 Quanta LL1
Ideapad U450 Compal   NIUR1
Ideapad V350 Wistron
Ideapad V450 Compal
Ideapad V550 Asus
Ideapad Y330G Wistron LT32M
Ideapad Y330A Wistron LT32M
Ideapad Y430 Compal JITR1、JITR2
Ideapad Y450 Quanta KL1
Ideapad Y510 Asus NE3
Ideapad Y530 Asus SPD3、PG3
Ideapad Y550 Compal KIWB1
Ideapad Y550P
Ideapad Y710 Wistron LT71
Ideapad Y730(仅独立显卡) Wistron LT73(主要)、LT71(Y710通用)
Ideapad S9/S10 Quanta FL1、3S1P、3S2P
IdeaPad M10 Quanta FL1、3S1P、3S2P

网友:
联想笔记本型号与厂商对照表格!最新,最全,最权威的!
    机型 厂商 厂商中文名称 厂商机型 备注
    IdeaPad S10 Quanta 广达 Quanta FL1
    IdeaPad S9 Quanta 广达 Quanta FL1
    IdeaPad U110 Asus 华硕 AA F11
    IdeaPad U330 Wistron 纬创 Wistron LT32P
    IdeaPad U8 Compal 仁宝 Compal JAX60
    IdeaPad Y330 Wistron 纬创 Wistron LT32M
    IdeaPad Y430 Compal 仁宝 Compal JITR1
    IdeaPad Y510 Asus 华硕 AA SPEEDY
    IdeaPad Y530 Asus 华硕 AA SPEEDYⅡ
    IdeaPad Y710 Wistron 纬创 Wistron LT71
    IdeaPad Y730 Wistron 纬创 Wistron LT73
    Lenovo3000 G230 Wistron 纬创 Wistron JAYA LX2
    Lenovo3000 G400 Compal 仁宝 Compal IHLV3
    Lenovo3000 G430(CPL JIWAX) Compal 仁宝 Compal JIWAx
    Lenovo3000 G430(QUA LE6) Quanta 广达 Quanta LE6
    Lenovo3000 G430(QUA LE7) Quanta 广达 Quanta LE7
    Lenovo3000 G530 Compal 仁宝 Compal JIWAx
    Lenovo3000 N100 Compal 仁宝 Compal HDL00
    Lenovo3000 N200 Compal 仁宝 Compal IEL10
    Lenovo3000 V100 Wistron 纬创 Wistron F-note
    Lenovo3000 Y100 Compal 仁宝 Compal HDL75
    Lenovo3000 Y200 Lenovo 联想 Lenovo Taurus2
    Lenovo3000 Y300 Quanta 广达 Quanta CW3
    Lenovo3000 Y310 Quanta 广达 Quanta CW4
    Lenovo3000 Y410 Compal 仁宝 Compal IGT30
    Compal IGT31
    Lenovo3000 Y500 Compal 仁宝 Compal IGL50
    Compal IGL51
    联想1+1 D300 ECS 精英 ECS A928
    联想1+1 D500 ECS 精英 ECS A928
    联想1+1 L510 Wistron 纬创 Wistron B2M
    联想1+1 L800 Wistron 纬创 Wistron AJ 联想第一款宽屏笔记本电脑,及联想第一款标配低音炮的笔记本电脑
    联想1+1 T600 FIC 大众 FIC M285L
    天逸100 Compal 仁宝 Compal EFL31
    天逸100A Compal 仁宝 Compal EFL30
    天逸100D Compal 仁宝 Compal EFL31
    Compal EFL31L
    天逸100L Compal 仁宝 Compal EFL31L
    天逸200 Quanta 广达 Quanta ED2
    天逸80 Compal 仁宝 Compal HDL75
    天逸80A Compal 仁宝 Compal HDL76
    天逸F20 Lenovo 联想 Lenovo Taurus
    天逸F21 Lenovo 联想 Lenovo Taurus2
    天逸F30 Quanta 广达 Quanta CW3
    天逸F30A Quanta 广达 Quanta CW3
    天逸F31 Quanta 广达 Quanta CW4
    天逸F31A Quanta 广达 Quanta CW4
    天逸F40 Compal 仁宝 Compal HGT31
    天逸F40A Compal 仁宝 Compal HGT30
    天逸F40M Compal 仁宝 Compal HGT31
    天逸F41 Compal 仁宝 Compal IGT31
    天逸F41A Compal 仁宝 Compal IGT30
    天逸F41M Compal 仁宝 Compal IGT31
    天逸F50A Compal 仁宝 Compal IGL50
    天逸F51 Asus 华硕 AA SPEEDY
    天逸F71 Wistron 纬创 Wistron LT71
    天逸S180 FIC 大众 FIC MB06
    FIC MD06
    天逸S180M FIC 大众 FIC MB06
    FIC MD06
    天逸Y160 FIC 大众 FIC S485
    天逸Y200 Quanta 广达 Quanta ED1
    天逸Y300 FIC 大众 FIC MB03
    天逸Y330 Mitac 神达 Mitac M8081P
    天逸Y510 Wistron 纬创 Wistron B2M
    天逸Y520 Wistron 纬创 Wistron D2U
    天逸Y800 Wistron 纬创 Wistron AJ
    天逸Y810 Wistron 纬创 Wistron AJC
    旭日120 Mitac 神达 Mitac M8081
    旭日125 Quanta 广达 Quanta LE1A
    Quanta LE1B
    Quanta LE1R
    旭日125A Quanta 广达 Quanta LE1C
    旭日125F Quanta 广达 Quanta LE10
    Quanta LE1B
    旭日150 Compal 仁宝 Compal CL513A
    旭日160 FIC 大众 FIC MD06
    旭日210 FIC 大众 FIC CM2
    旭日410 Quanta 广达 Quanta LE3A
    旭日410A Quanta 广达 Quanta LE3B
    旭日410L Quanta 广达 Quanta LE3
    旭日410M Quanta 广达 Quanta LE3C
    旭日420 Wistron 纬创 LWG1.1
    旭日420A Wistron 纬创 LWG1.1
    旭日C100 Compal 仁宝 Compal HEL00
    旭日C430 Quanta 广达 Quanta LE5
    旭日C430A Quanta 广达 Quanta LE5C
    旭日C430M Quanta 广达 Quanta LE5A
    旭日C460A Compal 仁宝 Compal IHLV2
    旭日C460L Compal 仁宝 Compal IHLV3
    旭日C460M Compal 仁宝 Compal IHLV3
    旭日C461L Compal 仁宝 Compal IHLV3
    旭日C461M Compal 仁宝 Compal IHLV3
    旭日C462A Compal 仁宝 Compal IHLV2
    旭日C462M Compal 仁宝 Compal IHLV3
    旭日C465A Compal 仁宝 Compal IHL00
    旭日C465L Compal 仁宝 Compal IHL01
    旭日C465M Compal 仁宝 Compal IHL01
    旭日C466L Compal 仁宝 Compal IHL01
    旭日C466M Compal 仁宝 Compal IHL01
    旭日C467A Compal 仁宝 Compal IHL00
    旭日C467M Compal 仁宝 Compal IHL01
    旭日C510 Compal 仁宝 Compal JILV4
    旭日C510A Compal 仁宝 Compal JILV4
    旭日C510M Compal 仁宝 Compal JILV4
    旭日N220 Wistron 纬创 Wistron F-note 2
    旭日N440 Wistron 纬创 Wistron A-note
    旭日N440A Wistron 纬创 Wistron A-note
    昭阳1200CT Compal 仁宝 Compal30B3 联想第一款万元笔记本电脑
    昭阳1200CT+ Compal 仁宝 Compal30B3
    昭阳1210CT+ Compal 仁宝 Compal30B3
    昭阳1250CT Compal 仁宝 Compal30B3
    昭阳1500 Mitac 神达 Mitac7233 联想第一款PⅢ万元笔记本电脑
    昭阳1500C Mitac 神达 Mitac7233
    昭阳1511CF Mitac 神达 Mitac7233
    昭阳1520C Mitac 神达 Mitac7233
    昭阳1521CFe Mitac 神达 Mitac7233
    昭阳1531CF Mitac 神达 Mitac7233
    昭阳1560 Mitac 神达 Mitac7233
    昭阳1580CFe Mitac 神达 Mitac7233
    昭阳2100CF FIC 大众 FICA450+
    昭阳2100e FIC 大众 FICA450
    昭阳2110CF FIC 大众 FICA451+
    昭阳2110e FIC 大众 FICA450
    昭阳3100CF FIC 大众 FICA550
    昭阳3100CFU FIC 大众 FICA550
    昭阳5100 GVC 致福 GVC 753 联想第一款笔记本电脑!
    昭阳5120 featron 飞中 featron6600
    昭阳5133 featron 飞中 featron6600
    昭阳5200 FIC 大众 FIC6000
    昭阳6100 Clevo 蓝天 Clevo873
    昭阳6200 Clevo 蓝天 Clevo870
    昭阳6500 FIC 大众 FIC6000
    昭阳6588 FIC 大众 FIC6000
    昭阳6600 ASE 福雷 ASE STARING II
    昭阳6700DTF FIC 大众 FIC5600
    昭阳6700DTF FIC 大众 FIC5600
    昭阳6750DTF FIC 大众 FIC5600
    昭阳6750DTF FIC 大众 FIC5600
    昭阳6750DTF+ FIC 大众 FIC5600
    昭阳6750DTF+ FIC 大众 FIC5600
    昭阳6788 FIC 大众 FIC5650
    昭阳6800DTF FIC 大众 FIC5600
    昭阳6850DTF FIC 大众 FIC5600
    昭阳6880DTF FIC 大众 FIC5600
    昭阳6890DTF FIC 大众 FIC5600
    昭阳6895 FIC 大众 FIC5650
    昭阳6898 FIC 大众 FIC5650
    昭阳6898plus FIC 大众 FIC5650
    FIC5660
    昭阳6900DTF FIC 大众 FICA450
    昭阳6910DTF FIC 大众 FICA450
    昭阳6910DTFe FIC 大众 FICA450
    昭阳6910TF-DVD FIC 大众 FICA450
    昭阳6910TF-DVDe FIC 大众 FICA450
    昭阳6920CFe FIC 大众 FICA450
    昭阳6920DFe FIC 大众 FICA450
    昭阳6930CFe FIC 大众 FICA450
    昭阳6930CFeo FIC 大众 FICA450
    昭阳6930DFe FIC 大众 FICA450
    昭阳6930DFeo FIC 大众 FICA450
    昭阳6940CFe FIC 大众 FICA450
    昭阳6940DFe FIC 大众 FICA450
    昭阳7000CFe FIC 大众 FICA550
    昭阳7050CFe FIC 大众 FICA550
    昭阳7050DFe FIC 大众 FICA550
    昭阳7060CFe FIC 大众 FICA550
    昭阳7060CFee FIC 大众 FICA550
    昭阳7060DFe FIC 大众 FICA550
    昭阳7060DFee FIC 大众 FICA550
    昭阳7070DFee FIC 大众 FICA550
    昭阳7100系列 AS E 福雷 ASE STARING- I
    昭阳7110系列 ASE 福雷 ASE STARING-I
    昭阳7200 ASE 福雷 ASE STARING II
    昭阳7250 FIC 大众 FIC6000
    昭阳7500 ASE 福雷 ASE STARING II
    昭阳7550 ASE 福雷 ASE STARING II
    昭阳7600DTF FIC 大众 FIC5600
    昭阳7650DTF FIC 大众 FIC5600
    昭阳7680DTF FIC 大众 FIC5600
    昭阳7690DTF FIC 大众 FIC5600
    昭阳7695DTF FIC 大众 FIC5750
    昭阳7695DTF+ FIC 大众 FIC5750
    昭阳7697DTF FIC 大众 FIC5750
    昭阳7697DTF+ FIC 大众 FIC5750
    昭阳7698TF-DVD FIC 大众 FIC5750
    昭阳7698TF-DVD+ FIC 大众 FIC5750
    昭阳8010DTF FIC 大众 FICA450
    昭阳8010DTFe FIC 大众 FICA450
    昭阳8010TF-DVD FIC 大众 FICA450
    昭阳8010TF-DVDe FIC 大众 FICA450
    昭阳8020DTFe FIC 大众 FICA450
    昭阳8020TF-DVDe FIC 大众 FICA450
    昭阳8030CFe FIC 大众 FICA450
    昭阳8030CFeo FIC 大众 FICA450
    昭阳8040DFe FIC 大众 FICA450
    昭阳8040DFeo FIC 大众 FICA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