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是不是表示电源带不动负载

楼主(2010-02-25):
接在ATX电源的黄线,用了2个12V的21W的小灯接分别接在红线和橙线上作负载。此时上述3个电源都出现一个情况:要反复短接ATX的14脚和地,次数从3,4次到6,7次,3个灯才会亮,其中在灯没亮起时的每次短接ATX14脚和地,ATX电源的风扇都只是微微动了一下,只有反复短接数次才可以正常输出,灯才会亮。

灯亮了以后,各处电压都正常。我只接一个12V100W灯泡,也是上述的状况。但是当我不接12V100W灯泡,只接2个21W的小灯泡,短接14脚和地,马上灯亮且输出电压正常。或者将12V100W的灯泡换成12V50W,同时将2个21W的灯泡也接上,电源也是立刻工作,灯亮,输出电压正常。

我仔细检查和测量长城ATX300 P4-PFC这款电源,最后发现在待机时候KA7500B的4脚电压有4.1V,当我短接一次后,即灯没亮没输出电压得时候我发现4.1V电压变成3.7V,当再短接几次14脚和地,发现当灯亮的时候则7500B的4脚电压变成0V。或者此时我直接短接7500B的4脚,将3.7V短接到地则电源立刻工作,不过我好像听见吱吱的声音,大概有几秒后消失。我检查了2个主开关管13009和辅助电源开关管,还有3个整流肖特基二极管都是正常,输入2个200V330UF的大电容我换成了2个200V470UF的电容,后级输出电容全换成新的16V2200UF故障现象依旧。另外我也检查了2个主开关管13009的基极2个50V1UF的电容,另外检查了7500B供电的脚所接电容,以及7500B的第8和第11脚所接的2个驱动管,这些都是正常的。

我现在的疑问有二个:一个是电源,以长城电源为例,我怀疑是电路保护了,理由是4脚的电压是高电平,我准备明天去检查下ATX14脚线路,以及7500B的4脚外围和LM393的周边电路,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第二个疑问是刚刚我拿起2个达硕的很一般的电源,发现我单独接12V100W的灯泡或者同时还接上2个12V21W的小灯泡,短接一次ATX14脚和地后灯亮输出电压正常。这2个电源里面的芯片是7500B+LP7510,没EMI,连1级都没有,PFC也没有(有一个有,不过我感觉是假的,分量不够,不过我短接长城的PFC电感也是同上述的故障现象)。注:长城电源我注意了芯片是7500B+LM339.其他2个电源的芯片我没注意,只记得有一个芯片肯定是TL494或者KA7500B,明天仔细看看。

网友:
你说的:“用了2个12V的21W的小灯接分别接在红线橙线上作负载。”这个你还需要在解释下,没听明白。。还有就是用12V/100W过于大了。

网友:
回楼上的,就是3.3V,5V和12V都接负载,防止空载某个电压,造成电压上升太厉害了。其实红色5V和橙色3.3V接不接负载都是一样的故障,亮的依旧亮,不亮的依旧不亮。

网友:
12V100W大了吗?为什么有的电源可以啊,我看了看达硕的那2个电源12V输出电流时10A,而长城的12V输出电流也是10A,航嘉的12V输出电流还是18A的啊,再说长城的航嘉的用料是比达硕的好一截呢。为什么达硕的那2个电源可以带起来呢?哎,时间太久了,不知道当初自己是为什么换下这些电源了 --!

网友:
我有个电源和你故障差不多,换得的基本换了还是不能带负载启动,等待发帖求助,至于你那个100W的灯泡,建议找个12V18-35W的,还吧俩条灯丝接上,那样基本有几十W就够,过高不好,希望楼主快点找到原因发帖说明

网友:
12V电压这一路不可用大于100W负载,否则电路保护,不起动。加负载灯泡+5V也要加上,大于100w没有问题。

网友:
关于长城300P4-PFC这个电源,我发现若要给3.3V带负载的话,必须给+5V加上足够重的负载,否则电源将出现不平衡的现象,即是二个开关管的工作电压一个高一个低。可以测量一下250V1U电容两端的直流电压。当电源两个开关管工作平衡的时候,此电容两端的直流电压理论上应该为0V。事实上并没有绝对平衡的,但也不会太离谱。“用了2个12V的21W的小灯接分别接在红线和橙线上作负载”,这个我也测试过。我用的是12V22W的射灯灯泡,冷态阻值为0.57欧左右。示波器测二个开关管的工作状态明显出现不平衡的现象,但还是能正常启动。+5V电压带12V22W灯泡时电流为1A左右。可推断此时灯泡的阻值已经上升到5欧左右。
另外12V100W的灯泡手头上没有,没测量过。不过手上有一只12V50W的摩托车车头灯,冷态阻值是0.27欧左右。
因此,
1,是否软启动电路不正常?
2,各处电压是否正常?
3,强制开机时出现吱吱响,且几秒后消失,建议检查一下从7500到13009之间的推动电路,以及半桥部份的工作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
为什么+12v端一定要用100W灯泡试验呢,12V100W灯泡冷阻相当小,启动电流非常大,也就是瞬间功率会大许多倍。或许你的电源比起达硕之类保护功能更完善吧。
要真正试验输出功率值,我一般用电炉丝而不用灯泡。

网友:
6# 天高云飞 我12V接100W灯泡,5V和3.3V接的是12V21W灯泡的。不过奇怪了,我将这个100W的灯泡接在5V输出上,灯泡立刻亮,其他电压也正常。

网友:
7# 午夜梦回 1, 软启动正常。当反复启动数次后,12V100W灯泡和其他的灯泡(5v和3.3V上)都亮起。此时如果断开14脚,继续短接地也是立刻亮起且无任何声音。2,启动后各处电压基本上正常,12V稍微低一点点,是11.89V,其他电压略高,我认为是12V的负载大些的原因。3,我也是怀疑是推动电路有问题,也初步检查了但是无任何发现,也许是没什么设备,只能依靠万用表。。。。。朋友你说,半桥电路是否指的是2个200V大电容上的电压?如果是的话,我发现一个电压比另外一个高个1到2V,不过2个大电容我从其他电源上拆下来的,将原来的330UF换成470UF,且均压电阻也一并换了。

最后想问问:启动有吱吱的声音是不是变压器发出的?我一直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现在拆开电源听得很清楚。

网友:
8# 纪峰 我现在也有这样的疑问,因为14脚所接的电路在长城和达硕上不一样的,一个用339运算放大器,一个是LP7510来控制,感觉就像朋友说的一样,是长城的保护功能比达硕一类的更完善,但是总觉得又不大像。

我再研究下电路,看看两者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网友:
你自己计算一下就知道了。12V100W的灯泡接在5V上,消耗功率远远小于100W。就如同把220V的灯泡接在100V电压上,或者这么说,当市电电压下降了,它还有那么亮吗?

网友:
“吱吱的声音,大概有几秒后消失”。 是因为强制启动时灯泡冷阻小,电流非常大(功率应该好几百瓦了吧),当灯泡亮起来后电阻增大,功率回到100W,吱吱声消失。

网友:
为什么+12v端一定要用100W灯泡试验呢,12V100W灯泡冷阻相当小,启动电流非常大,也就是瞬间功率会大许多倍。或许你的电源比起达硕之类保护功能更完善吧。
要真正试验输出功率值,我一般用电炉丝而不用灯泡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灯泡的启动电流大,12V100W的启动电流有8A左右,你要带12V100W灯泡要先把5V带上负载后才可能带的动,一般是用水泥电阻慢慢加负载的,我一般在5V上接4个12V100W的汽车灯泡(总电流在10A左右),3.3V上也接4个12V100W灯泡(电流在8A左右),12V只能接2欧左右的电阻,等电源启动后12V上一个一个的并电阻电流最大到15A就不加了,工作20分钟无异常就收工

网友:
楼上朋友的“12V100W的启动电流有8A左右”是猜出来的吧。建议先去测量一下灯泡在冷却状态下的电阻再计算一下。
到现在才弄明白楼主这几个灯泡的接法。
+12:12V100W
+5V:12V21W
+3.3V:12V21W
不知是否如此?
如果是这样,在下认为如此接负载是很有问题的。此时12V的负载电流简单计算为8.3A,5V在1A左右(因为灯泡不是工作在额定电压之下,所以此电流是实测的大概值)。从电路上看,电源的误差取样电路同时在+12V与+5V取得,如此一来12V的负载大大重于5V的负载,加上启动前灯泡的冷态阻值的影响,12V基本相当于短路。保护电路应该会有所动作。即使是电源启动之后,5V电压也会受到影响。很有可能因为5V电压升高而引起保护电路动作。
我认为灯泡的接法很不合理。如果把100W的灯泡接到+5V,才是正确之选。12V的负载,可以在电源启动之后再增加,楼上兄弟说得比较合理,用水泥电阻增加12V的负载才是正确的。
使用灯泡,必须考虑灯丝冷态电阻的影响。我手上12V50W的灯泡,冷阻只有0.27欧。如果将其接入已经正常工作的电源12V,那么瞬间电流将达到44A,当然这只是简单的计算得出,未考虑电容器和线路内阻的因素。
楼主可以使用数字表测量一下12V100W灯泡在冷却时灯丝的阻值。测量时先短接表笔,记下读数。测量后把测量灯泡所得读数减去之前记录的读数即为灯泡灯丝的阻值。

另:吱吱响的确是变压器发出来的。

网友:
感谢上述各位朋友的回复,我刚用数字万用表电流表测量下,也许不准确,因为反应速度慢,只能看个大概。我发现12V100W启动电流在5A---11A,启动后灯亮时电流时6.5A。这样测量的时候我只接了一个12V100W的灯泡,在红色和橙色线没接灯泡。

除此之外,我发现我串联了万用表测量启动电流的时候,虽然还是有声音,但是不需要反复短接几次14脚到地,12V100W的灯泡就会点亮。我用另外的数字万用表量了串联进电路的电流表的电流档的电阻,除去误差电阻现实是零。我不知道数字万用表内部电流档的电路,虽然理想电流表的内阻是零,但是实际上肯定有阻值的,因为串联进一个万用表,所以造成启动电流下降了?

另外我仔细研究了达硕和长城2款电源,他们的ATX14脚电路是不同的,这也许就是它们之间面对12V100W大灯泡负载时的区别吧。

网友:
如果是这样,在下认为如此接负载是很有问题的。此时12V的负载电流简单计算为8.3A,5V在1A左右(因为灯泡不是工作在额定电压之下,所以此电流是实测的大概值)。从电路上看,电源的误差取样电路同时在+12V与+5V取得,如此一来12V的负载大大重于5V的负载,加上启动前灯泡的冷态阻值的影响,12V基本相当于短路。保护电路应该会有所动作。即使是电源启动之后,5V电压也会受到影响。很有可能因为5V电压升高而引起保护电路动作。
我认为灯泡的接法很不合理。如果把100W的灯泡接到+5V,才是正确之选。12V的负载,可以在电源启动之后再增加,楼上兄弟说得比较合理,用水泥电阻增加12V的负载才是正确的。

午夜梦回,我也不知道按理论测量出12V100W的灯泡,在额定电压下应该是功率除以电压得出电流,但是我用万用表串联进电路测量的为6.5A左右。关于我说的灯泡接法和你说的一样,因为12V100W和12V50W的灯泡我只有一个接头,也懒着去焊连线。

今天我又弄到一个12V100W灯泡 一个24V90W的灯泡 原来的12V50W的灯泡也找到一个接口。我现在将24V90W的灯泡单独接在黄线亮直接亮,无吱吱声,但是将12V100W同时接在红线,将12V50W同时接在橙色线,则仍是要反复短接几次ATX14脚到底才能启动,启动前几秒也有吱吱声。但是将12V50W灯泡从横色线转移到黄色线,将24V90W的灯泡接橙色线上,则灯直接亮。

由于万用表串联太麻烦,我也想做个论坛上说的那个ATX假负载,我就没仔细量上面自己说的几种接法的12V启动电流时多少。我想问问你和朱波云,怎么一个个加水泥电阻?怎么让电流这样慢慢增加,不能因为12V100W灯泡的冷电阻太低而造成保护?其实我想问的是,只要负载的电阻不是太低造成启动电流太大造成保护就可以是不是?如果我理解的对,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让12V100W接在12V上,而能不出现吱吱声12V100W灯直接亮?

网友:
做一个假负载不难。
3.3V的可以选2.2欧10W的水泥电阻,10个并联时负载电流约15A,每个电阻承受的功率约5W。短时间测试的话,可以选1欧10W的水泥电阻,4个并联时约13A,每个电阻上承担的功率约11W。
5V用3.3欧10W电阻,10个并联时负载电流约15A,每个电阻承受的功率约7.5W。
12V选15欧10W电阻,10个并联时负载电流约8A,每个电阻承受的功率约9。6W。

如果觉得麻烦,也可以采用纪峰兄的办法,使用电炉丝,选取合适的长度来做为负载。但是电炉丝的电阻值也是会受温度影响而变化的。

个人推荐使用水泥电阻来制作,但是这个需要电阻的数量比较多,各自想办法好了。

另外我的破万用表,200欧档短接表笔时读数为0.36欧,如果与我的12V22W射灯灯泡串联的话,0.57+0.36=0.93欧,万用表的内阻比我手上的12V50W灯泡冷阻还要大。

网友:
是啊,用水泥电阻我也怎么做,但是需要去买。我想现在利用现有资源来带得起12V100W的灯泡,想用其他坏电源上的5V,3.3V负载电阻做出来个,但是怕串联进去这些电阻额定功率不够,并联由于灯泡的电阻小,还是会引起保护

网友:
是啊,用水泥电阻我也怎么做,但是需要去买。我想现在利用现有资源来带得起12V100W的灯泡,想用其他坏电源上的5V,3.3V负载电阻做出来个,但是怕串联进去这些电阻额定功率不够,并联由于灯泡的电阻小,还是会引起保护
引用 网友A:

这个容易解决。取一段细铜丝,或是细导线,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导线的电阻值,导线的长度与导线的电阻值是成正比的。用这条导线与灯泡串联。自己试验一下,当导线的电阻值达到多少时电源能正常启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