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312 无CPU电压

楼主(2010-02-25):
一片P30的板,无CPU无压,电源管理是ISL6312  换掉所有MOS管及6312,还是一样.  查5V,12V供电正常.36脚EN  为5V  ,正常.VID组合正常  ,对比OK板,芯片周围无电容短路,无电阻开路.48个脚对地阻值,无明显异常.

测所有下管G极为12V,上管G极为0V      CPU电压0V

看到飞翔老大在一管贴子提到,查反馈引脚连接的电容.我不知道他所说反馈引脚是哪个.是FB还是6个ISEN脚(这板子是3相供电) .

可是把周围的电容一一量过,没有短路的.也没有掉件.不知道这个要怎么查

有没有同行遇到过类似情况,提供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

我宣布一下结果吧,今天我刷了一下座子,居然好了

网友(2010-04-10):
还有没有其他故障引起啊

网友:
就是清洗一下座子,没有加焊就好了吗?这么神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你是清洁了坐子就好了?
  这跟CPU 无电压 有关
我手上有块ECS 945GC  也是用的ISL 6312
  CPU 无供电

网友:
看来维修还是要从清洁做起.

灰尘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网友:
是周围的电阻的问题,看有没有黑黑的,灰尘比较多的那样换掉!!一般103或者203坏的比较多!

网友:
问题可能还是出在VID电压识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