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007wfpb有电,但指示灯灭

楼主(2010-02-25):
师傅们,今天下午,客户送来三个dell的20寸的液晶显示器,我看得呆了,dell的对我来说,太难修了,上回,我修,就是把里面的所有的板子全换了,屏供电是12伏啊.这回又不一样了,型号是2007wfpb的,客户拿来,指示灯不亮,我拆开后,是一层煤面儿,吹了吹,看来是洗煤厂里用的,这下可以吭人赚钱了,可是,这不好修啊,电源部分是好的,输出的电压是18伏左右,还有一组供电是5伏吧,给驱动板的,我估计是驱动板坏了,整个驱动板,就没有温度啊,所以,驱板坏了,才会导致通电,开关灯不亮,对吗???????????/这可咋办啊.愁啊!!!!!!!!!!!!!!!!!!!

网友:
兄弟啊,哥这里也有俩台2007,我的故障时电源板上有18V没5V供电
驱动板没什么问题,那个USB的板子有一个是电感烧掉了,这个问题不大
咱们可以一起商量 研究研究的啊
这个机子应该是个通病,协力一起解决啊
期待回复

网友:
电源板上只有18伏的供电啊。没有5伏啊。

网友:
没有5V  你看看  那机子  驱动工作就是5V啊  你看看有没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