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不加电

楼主(2010-02-25):
故障现象:按开机键后.CPU风扇转,面板批示灯指示正常,但显示为黑屏,外接显示器也不亮.
故障分析:CPU风扇运转正常,说明系统供电单元电路工作正常,同时CPU单元电路工作正常.
检修过程:
拆机后实测到给北桥供电的供电芯片MAX1845时发现该单元电路没有给北桥提供工作电
压。 该单元电路不工作的原因有:
一、没有满足工作条件(供电、控制)
二、电源芯片MAX1845内部损坏。
三、北桥内路短路造成MAX1845保护工作。
实测结果为该单元的16V供电正常,11和12的高电平指令也有,但外面两个低端管控制
极仍为保护5V,更换Q45,Q46后故障排除。

网友:
1845那2个电容坏得多,